楼主(2014-04-10):
大家好,最近正在看关于波纹管式压力开关,带刻度面板可调型。技术参数中有,可调范围、可调迟滞、设定误差和重复性等等指标。因我小弟缺少应用上的实战经验,不知道使用时是怎么调节设定的,比如,一台可调范围为0-3bar,可调迟滞为0.2-1bar,设定误差为±0.2bar的压力开关,当工艺需要2bar报警时,以上两个(设定误差不可调)技术参数怎么调节呢?谢谢!!

另外,像那种没有调节面板的薄膜式压力开关(机械式),怎么使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各有各的好吧,电子式的智能,设置方便,精确。机械式的便宜,耐用吧,高温场合也合适。我是这样理解的,呵呵。

网友B:
问得再多还不如自己拿一个试验!

网友C:
大胆搞吧!搞搞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