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0):
这是个是个国产电机名字是森创,750w交流伺服电机,启动后电机不转,然后问题出现在伺服驱动器报警,查了用户手册代码是电流过大,然后我就试了试电机,电机每相电阻都一样大,每一相和外壳电阻都是无限大,他的设备用的是220v交流电,测插座电压是229v,设备里面应该有保护电路和滤波电路等,驱动器不接电机时通电驱动器只显示代码是编码器错误,参数得需要他的专门通讯线,只能通过伺服驱动器来改,请问我现在还应该做什么来检测他的问题, 应该怎么弄

楼主:
求大家帮忙了

网友A:
没有接触过这个牌子的

网友B:
电机和驱动器上电机参数是否一置?

网友C:
这是新的还是旧的,先把它的参数初始化恢复出厂状态试下看看。

网友D:
换掉不就得了,换另一个品牌

网友E:
楼主能上图不?

网友F:
估计驱动器坏了,如有相同的驱动器可以互换一下试试。

楼主:
首先这是个设备上的 是别家设备上的  已经设置好了 不能恢复出厂  要是说驱动器坏了 可是我开机他不显示过电流,电机和驱动器参数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这是个设备上的 是别家设备上的  已经设置好了 不能恢复出厂  要是说驱动器坏了 可是我开机他不显示过电流,电机和驱动器参数一样
是空载吗?电机输出轴有连设备没?
电机具体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机空载。 电机是森创电机  型号好像是MS0075A   反正是ms-a系列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把电机负载断开试试。

网友G:
看线有没有接好,碰到过几次国产伺服,的线没有压好久就显示过流报警了

网友H:
有条件就先确认下电机和驱动器是不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大体应该确认电机和伺服放大器没坏

网友I(2014-05-20):
UVW 3相接的正确不?如果不正确 有些伺服驱动器使能不动作正常,但是一动作就报电流过大

网友J:
你好·· LZ  说的的情况是750W伺服电机 堵转过流的话··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电机相序不对导致 ,另外一种就是驱动器损坏, 你可以尝试调整一下相序  看有没有效果, 你把电机编码器插头去掉当然显示编码器报警啦  有什么问题联系我·我会帮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