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0):
ACS510变频器恒压供水,参数4001,4002,4003的一般经验值是多少?
有经常做恒压供水的吗?能告诉个经验值吗?新手盲目的瞎调很费时间啊。谢谢。

网友A:
增益5
积分2.51
微分0.8
前几年调试二次供水值,规模不大,入住800户左右,到时候你再精调。远传压力表指针到达设定值稳定不动就行了。
p型电机,自由停机,加减速设置15~30s,调试载波/开关频率 参数2606,使电机声音达到最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