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1):
为什么开关电源的+、-与零线线间可以量出220的电压?
这个电应该是虚的,但是还是有触电的感觉,如何消除这个电压?
(把NPN等传感器拆了就没有这个电压了)

网友A:
等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B:
开关电源中开关变压器的初次级电路应该是分开的,没有电气连接。

网友C:
是没接地吗

网友D:
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E:
220输入没有接地吧。

网友F:
开关电源的金属外壳应该接PE地线端子。

网友G:
我觉得是没有接地

网友H:
用直流电压档测量,或用指针表。

网友I:
负极接地即可。

网友J:
是不是接地没有搞好

网友K:
如果麻手的话,就电源线对调一下,但用数字电笔量还有高压,不过是安全的,大部分开关电源里面有 电容接地,一般懂的电工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