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看看这个程序那里不对的

楼主(2014-04-11):
I0.0开关关断,两秒后Q0.0动作.四秒后Q0.1动作,在Q0.1动作的时候Q0.0断开,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程序 9R){`4G2DSP8THV7AD)Z3SX
YCSS3`)I48@_ZF@LXMP2QOQ

网友A:
引用 楼主:
I0.0开关关断,两秒后Q0.0动作.四秒后Q0.1动作,在Q0.1动作的时候Q0.0断开,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程序 9R){`4G2DSP8THV7AD)Z3SX
YCSS3`)I48@_ZF@LXMP2QOQ
100MS定时器,你分别设置了200和400~~~
每秒等于10个100MS,也就是说,你已经设置了20秒和40秒,不是你说的2秒和4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事写错了的 是20和40的 主要是我在仿真的时候Q0.1始终不能得电的 主要是看看这个程序哪里不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事写错了的 是20和40的 主要是我在仿真的时候Q0.1始终不能得电的 主要是看看这个程序哪里不对的
因为Q0.1得电-》Q0.0失电》》T38复位》》Q0.1得电一个周期,普通人是无法看到的。
如果T38的输出点接驳ADD指令或者计数器,那么你会看到变化的。
Regards
+1

网友B:
应该是动了,指示时间太短了,短到你还没用发现就没了,只有区区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程序应该没什么错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你确定你需要的是I0.0断开之后,经过延时Q0.0、Q0.1有动作?那就要保证I0.0接通时间足够长,否则不会有任何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你需要的是I0.0断开之后,经过延时Q0.0、Q0.1有动作?那就要保证I0.0接通时间足够长,否则不会有任何动作。
是开关闭合 不是断开哈

网友D:
楼主:你Q0.0失电,T38就断开了,Q0.1只亮一个扫描周期。程序这么短,瞬间就扫描完了。肉眼应该看不出来得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Q0.0失电,T38就断开了,Q0.1只亮一个扫描周期。程序这么短,瞬间就扫描完了。肉眼应该看不出来得电了。
谢谢哈

网友E:
还是不要用T直接接输出,最好找个辅助继电器直接置1,时间到了复位,要不一个上升沿脉冲,PLC反应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