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1):
如题,我现在有一个以RS485通信的终端设备,也有相关的连接线,现在我想直接通过PC测试下 该终端能否正常通信,我需要什么软件才行? 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一般厂家会备有对应的设置软件。

或者在你已知协议的情况下,使用串口助手软件。

Regards
+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帮我推荐一个 串口助手软件吗?谢谢

网友B:
有很多,都是大同小异。串口调试精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