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问题

楼主(2014-04-11):
请教大师们一个问题:
1:我用PLC控制一台电机正反转,使工件在生产线上左右运动,
2:在生产线两端装有光电开关,工件碰到左边光电,电机向右转,碰到右边光电,电机左转
问题:当断电后,再启动时,工件中间,我想让它继续断电前的运动方向,应该怎么做,请提供个思路

网友A:
把电机左右驱动信号置位保存起来,用两边开关复位信号,掉电后,再启动时根据保存的信号继续工作!!

网友B:
两个方向用两个不同的标志位,标志位做成断电保持的状态。

网友C:
plc一般都有断电保持继电器,

楼主:
我用的是台达ES的PLC,看手册是没有停电保持的继电器和数据存储器.

网友D:
没这功能就用2楼的办法吧

网友E:
用断电保持型的中间继电器就行了,三菱手册上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参考;

网友F:
我用的是台达ES的PLC,看手册是没有停电保持的继电器和数据存储器.
应该是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电机左右驱动信号置位保存起来",大师,能讲一下怎么保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