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定位

楼主(2014-04-11):
请教各位大神,怎么样做到用编码器令变频器定位????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呵呵,还没有见过编码器配合变频器用作定位用途的电路呢。
一般都是编码器和伺服驱动器搭配来驱动步进马达或者伺服马达进行定位。
变频器一般是用于交流调速系统,用作高精度定位系统是不合适的吧。

网友B:
精度不高的话还是用步进电机吧。

网友C:
还是用伺服器吧

网友D:
算好每个脉冲的机械位移,把编码器接入PLC,当目标位置越近时,使变频器输出频率越低,OK?

网友E:
用变频器+PLC+编码器可以实现2毫米误差的定位,伺服精度在1毫米以下。

网友F:
变频器+编码器定位,欧系标准的变频器比较多,一般配PG卡,比如科比F5,伦茨、丹佛斯、甚至西门子等,变频器+编码器定位一般精度低于伺服,但是没有功率与电机限制,尤其是改造项目较为方便。
目前国内做变频器+编码器定位,往往还要用PLC,编码器信号到先到PLC,PLC控制变频器速度,由于要绕圈,如果用增量脉冲计数器的方式,往往较难达到控制精度,我们一般推荐用绝对值编码器的信号进PLC,例如SSI,RS485,profibus-DP,4--20mA等等,这样可以用轨迹预算的方法设定减速点与停车点获得定位,或者双变频电机同步。定位精度取决于电机对于变频控制的响应。
可以参考我这个博客:http://blog.gkong.com/gemple_175779.ashx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精度不需要很高,就是利用变频器的PG卡与编码器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嗯。。多谢多谢!!

网友G:
可以考虑一下开关磁阻电机   这种电机带位置板能无极调速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哦!!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