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1):
各位大虾们,小弟是菜的不能再菜的菜鸟,想请教大虾们,IO板卡是通过什么通信接口跟外设进行通信的呢?用的又是什么协议呢?IO接口是SCSI-2的孔型插座。在线等,求答案。

网友A:
最基础的通讯方式,232串口通讯,不管你学PLC还是单片机,必须涉及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这位大虾。但我这里的输出接口是孔针,不是串口啊,这跟RS232串口没什么关系吧,还是不是很明白。

网友B:
外形不重要,主要是接口针脚的定义及通讯协议。

网友C:
呵呵,IO板卡的通讯方法与格式,或因厂家的产品不同而异。
楼主在使用什么厂家什么型号的工控产品呢?

网友D(2014-07-15):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表情http://www.majm.net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广州杰蔓电子科技有线公司,RS485/RS232多路串口集线器(4~8路);工业测控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