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JE

楼主(2014-04-11):
三菱伺服MR-JE  引出脚P15R和LG之间无15V电源 如何解决?

网友A:
你在什么情况下量的,现在伺服驱动器显示正常吗?

网友B:
我也想问你怎么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伺服驱动器显示正常,测量是LG接负极,P15R接正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速度控制模式下,EMG接通状态、SON、限位 设为自动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