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1):
刚学PLC,PLC输出控制的继电器可能坏了,能连电脑在线检查哪出问题了吗

网友A:
简单点的,看输出指示灯来判断就行了,再加个万用表量一下。
改点就要用上电脑。
换继电器就拆PL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的,看输出指示灯来判断就行了,再加个万用表量一下。
改点就要用上电脑。
换继电器就拆PL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的,看输出指示灯来判断就行了,再加个万用表量一下。
改点就要用上电脑。
换继电器就拆PLC。
就这三种方法,如换继电器要小心一点,不要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D:
有多的点就用电脑更改输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指PLC输出点下面接的接触器什么的坏了,能通过PLC程序查吗

网友E:
接触器坏了,可以通过接触器的反馈点看看,不过也不能确定,比如接触器主接触点坏了,反馈点一样可以用,最好的方式就是看哪个接触器下面的驱动元件不能工作,反过来看接触器

网友A:
楼主啊 简单的不要搞那么复杂。不知你从事哪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