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地线问题讨论

楼主(2014-04-11):
比较以下两种接地画法,试比较下有什么不一样?

仔细看,这两幅图的接地方式,同样为接地。
第一幅图定义了PE电位,所有的PE都连接到电位(虚线)。
第二幅图没有定义PE电位,只画出了连接点的PE设备(有可能是接地排)。

大家比较下,看哪一张图比较规范,或符合怎么样的接地系统,什么样的标准(欧标,国标)?

网友A:
我认为还是照第一个图来的好些,老感觉第二个图上是直接现场接地的
另外国内的接地乱七八槽的,有的根本没有接地

网友B:
第一个,我上次有个项目给美国佬做的就是第一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我上次有个项目给美国佬做的就是第一种方式。

请教,第一种方式,除了总电位外,其他三个看起来PE电位并没有接线,而是画了一个短虚线,请问这是假的线吗?
就是绘图里的直线改的虚线吗?

网友C:
第一个好些。

网友D:
还真没这么仔细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我上次有个项目给美国佬做的就是第一种方式。

请教,第一种方式,除了总电位外,其他三个看起来PE电位并没有接线,而是画了一个短虚线,请问这是假的线吗?
就是绘图里的直线改的虚线吗?

库里出来就这样了,如果一个个改不要累死啊

楼主:
还有别的见解吗?

网友E:
虚线只是做一个特别说明 在标准的接地线比较特别的外型  好像也没有严格规定 只是个人习惯因素比较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虚线只是做一个特别说明 在标准的接地线比较特别的外型  好像也没有严格规定 只是个人习惯因素比较较吧

你的图中,PE也进接线端子吗?
可否发我一个图,参考下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主要是很多场合 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PE 所以就往地上接 PE我理解就是中性线了 三相四线中的 第四根了 有的地方没有这个场合没有这个根 只好接到地上去了 更有甚者 严格上的地都没有 就接外壳上了  国内很多设备 上都这样不是很严格 唉

网友F:
用第一个图那样的吧,那个不是什么PE电位,而是母线连接点,相当于接地排上的一个连接点。

网友G:
第一个最标准了,赞成第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第一个图那样的吧,那个不是什么PE电位,而是母线连接点,相当于接地排上的一个连接点。
感谢您的指点,看来确实是母线连接点,我放上去就好了,相当于把PE电位全部连接起来,
开始在信息中却提示错误:母线连接点无主功能。
难道要定义接地排部件吗?

网友H:
希望以后都接成三相五线制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第一个图那样的吧,那个不是什么PE电位,而是母线连接点,相当于接地排上的一个连接点。
感谢您的指点,看来确实是母线连接点,我放上去就好了,相当于把PE电位全部连接起来,
开始在信息中却提示错误:母线连接点无主功能。
难道要定义接地排部件吗?

在电源进线的第一个母线连接点,勾选主功能,如果你要做采购清单就做部件,否则就不需做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第一个图那样的吧,那个不是什么PE电位,而是母线连接点,相当于接地排上的一个连接点。
感谢您的指点,看来确实是母线连接点,我放上去就好了,相当于把PE电位全部连接起来,
开始在信息中却提示错误:母线连接点无主功能。
难道要定义接地排部件吗?

在电源进线的第一个母线连接点,勾选主功能,如果你要做采购清单就做部件,否则就不需做部件。

谢谢您的指点,会了

网友I(2018-03-02):
好帖,请问有实际操作图片教学吗,新手学习中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第一个图那样的吧,那个不是什么PE电位,而是母线连接点,相当于接地排上的一个连接点。
感谢您的指点,看来确实是母线连接点,我放上去就好了,相当于把PE电位全部连接起来,
开始在信息中却提示错误:母线连接点无主功能。
难道要定义接地排部件吗?

在电源进线的第一个母线连接点,勾选主功能,如果你要做采购清单就做部件,否则就不需做部件。

谢谢您的指点,会了
请问有实际操作图片教学吗,新手学习中

网友J(2022-01-22):
好NB,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