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1000通讯问题

楼主(2014-04-11):
电脑上GT3程序传到GOT1000,USB通讯,电脑上USB驱动安装有,但是通讯测试时说通讯错误,不知道是哪里错了。请知道的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确认驱动是装好了?那硬件方面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没问题,硬件指什么?

网友B:
硬件就是你插好没有,或者数据线或usb口这些又没有问题等

网友C:
通信设置对吗??

网友D:
应当是驱动没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