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2):
7.5KW矢量变频器带7.5KW电机

如果频率调到1HZ,那么手去握电机的轴,好像可以握住让轴停止
这样算正常吗

网友A:
应该可以握住的啊

网友B:
楼主一定是采用的没有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如果你用编码器的速度反馈矢量控制,1Hz下再用手去握电机的输出轴,能把你的手腕子给扭了呢。就握不住了。

那么为什么无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在1Hz下能用手把电机的输出轴握住呢?这是因为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转速是算出来的,不是实时性的获取,特别是频率很低时,实时性的转速信号获取不到,所以此时变频器不能矢量控制,只能V/F控制,当转速超过10%额定转速以后,才自动的转换成矢量控制。

网友C:
2楼回答的不错

网友D:
7.5kW4极电机额定输出转矩为47N*M左右,在1HZ时,手去握电机的轴,可以握住让轴停止,说明变频器在低频时1HZ达不到额定转矩,现在一般的变频器在开环矢量都是号称0.5HZ,150%额定转转,有的也称有200%额定转矩,你这种情况只能说明变频器的开环矢量性能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