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2):
伦茨8200主CPU烧掉,把小功率上面的CPU换上,能正常运行,带电机也能正常运行,到客户那试机,变频器一上点就跳闸,采取同样方法维修的还有几台同样的机器都能正常使用,只有两台是一上电就跳闸,请问各位高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具体是什么情况?

网友B:
一上电就跳,是不是机上还有其它东西坏啊,外围的检测下。

网友C:
先检测一下变频器自身有没有问题,包括输入和输出是否电路,如果确认无误,检查用户的配电,是否有漏保?如果有,拆了漏保,就不会跳闸了。

楼主:
未检查到变频器自身有问题,4KW的变频器在家带7.5KW电机空载电压电流都正常,到客户那一上电空开就跳闸,复位不了,别的机器装上就能正常运行

网友D:
1.考虑接地
2.看看厂家的供电电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CPU可以通用吗?不用修改功率参数吗

楼主:
谢谢大家
1,此机器已经在三台电机上试过了,可以排除厂家的故障。
2.功率参数没有修改,CPU是从2.2KW机器上拆的,采取同样维修方法的还有好几台,但是其它的都能正常使用。
3.比几台在家里可以正常带电机

网友F:
厂里的电压是多少,与家里的电压一样吗?

楼主:
这个没有测量,但是维修的其它同机型都可以正常运行啊

网友G:
是不是起动设置有问题?

网友H:
      电压?空气开关多大?接线?漏保?

网友I:
你不是说上电空开跳闸,那为什么还要复位?!你说的是空开跳闸还是变频器跳保护啊?!

网友C:
总之,楼主应该检查下自己的测试方法是否应被质疑。测试是好的,到了实际就不行。那测试有什么用呢?

网友J:
功率有问题,2.2的用到5.5当然不行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问题点终于找到了,还是变频器有问题,故障点已修复。

网友K:
跳闸报什么,缺相?过压?欠压?

网友L:
估计是外围的电流有问题。

楼主:
上电直接跳闸,还来不及报故障,总之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