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2):
请问高手:我是个新手,有下面几个问题
1、西门子所有的触摸屏与S7-200 300  400 通讯,是用一根通讯线就可以吗,还是分型号。都是什么型号
2、西门子所有的触摸屏与电脑USB通讯,是用一根通讯线就可以吗,还是分型号?
3、

网友A:
用DP通讯

网友B:
呵呵,只需要一根通讯数据线,就可以通吃一个品牌的所有产品?想象力真好。
就算西门子有这个心思去实现,也要考虑到技术进步过程中的端口革新所带来的影响。
比如以前多使用串口,现在改成USB口,这种进步是西门子所无法控制的。

网友C:
看通讯方式。假如你要走PROFIBUS,还是需要扩展模块

网友D:
呵呵;还是把你屏的具体型号及PLC的具体型号定下来,对应的线就确定了;

网友E:
根据屏和plc接口类型选择相应的通讯方式

网友F:
西门子所有的触摸屏与电脑USB通讯,是用一根通讯线就可以吗,还是分型号?
至少是3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