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4-04-12):
TONR定时器到达预设时间后,其值会如T4时序图不在增加而保持?还是如T5一直一直增加到最大值,或直到执行复位命令清零?
这是T4的时序图,
这是T5的时序图,新手看不懂,难道与时基有关?

网友A:
TONR我没记错的话和TON的区别是带一个保持功能,不是太确定,你可以查一下帮助文档。
TON在输入一直为1才会计时,输入为0后清空,直到达到定时器值,开始导通;
TONR输入1时开始计时,输入为0不清空,等到输入回复为1继续计时,直到达到定时器值,开始导通。
+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自己找到答案了,也谢谢你,新手刚接触plc就需要像您这样的好心人帮助,本以为没人来回复,凡是还是靠自己慢慢来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直以来我对新手的建议就是,遇上问题先自己想办法解决,这样你可以学到更多东西,掌握的更快更牢。祝你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