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2):
10千伏母联柜备自投合不上闸,也无任何报警显示。求具体有哪些原因?合闸电源是直流电

网友A:
最好有本系统的一二次图,才好分析。

网友B:
合不上,有试验位置吗?如有试验位置可退到试验位置查找原因。

网友C:
检查合闸线圈

网友D:
通常备自投都与开关联锁的,正常情况下是合不上的,只有满足备自投的条件后,才可以投上

网友E:
备用  就是说正常情况下那个断路器跳闸后,备用的才合闸,所以检查正常工作的断路器分闸信号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验位置手动可以合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这样的,我们想用2段带1段和二段,一段上级110千伏变压器检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验位置手动可以合上,
大多数是限位开关没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