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2):
今天一同事问我的问题    说他有一个6-12V的可调变压器想转成4。5V来带动一个电机    能不能串一个合适的电阻来实现啊   要不要考虑电阻的功率
他原来用3个1。5的电池   说是用不了多久就没电了 (测试电机好坏)

网友A:
串两个二极管比串电阻效果好

网友B:
呵呵;有DC/DC小模块,电流不大的话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用啊   能否简单画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木有啊

网友C:
带4.5V普通小电机还是串两个硅整流二极管(如1N4001)比较好,用电阻降压不好。
如要用电阻降压,假设电机100ma,电阻为15欧,功率选0.5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 谢谢

网友D:
我也觉的二极管好方便嘛对吧。

网友E:
7805+4007

网友F:
同意8楼主的说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7805+4007
输出还能保证5v,不错

网友H:
串联一个220/110V的变压器

网友I:
317稳压器模块。

网友J:
直流变压器长嘛样的?

网友K:
大电流的话用DC-DC模块,小电流的话用7805 出来再串个2A的二极管

网友H:
引用 网友H:
串联一个220/110V的变压器
我的理解是市电经过变压整流后得到的直流, 变成110V变压整流输出电压就为原来的一半。

楼主:
最简单的是不是串两个二极管啊
这个没多大要求  就是检测电机好坏

网友L:
还先不要串联。先用干电池对电机供电,串一个电流表,看看电机的驱动电流是多大,然后再串两个电流容量允许的二极管。1N4007的电流是1A,而连续使用最好是减半。这样可靠性就大了。

串二极管应该是最省事的办法,也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一定要知道电机的工作电流,否则盲目串联二极管,不知道是不是合适。

网友M:
1楼说的好。

网友M:
如果变压器的功率不是很大的在6伏时可以直接带动。

网友N:
1楼的方便

网友O:
引用 网友E:
7805+4007
这样更好吧

网友P:
回复 网友L:
这个办法好哦

楼主:
回复 网友L:
他原来是3节电池来做的 嫌太费电池了(他是帮别人做产品的 要对每个电机进行测试 大概转一分多钟 )
因为没有电流表 所以不能测电流了 我想电流应该不大 电机就大拇指大小 明天他就把东西带过来试了

网友L:
回复 楼主:
哦,那1N4007就足矣了,1N4007是1A的容量,用两个串联在6V电源上就降到4.5V左右了。

网友Q:
如果做产品测试用 最简单的方法 买个稳压电源0-20v的 稳定 直观 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