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

楼主(2014-04-13):
求高人指点,一个光电开关,控制电机的启停,三菱的PLC,

网友A:
如果就是一个电机的话可以用220伏的光电开关,光电的开点串联在接触器的线圈.PLC的话用24伏光电开关,启停电路是最简单的电路,跟接触器的启停电路原理是一样的,看看书。

网友B:
就个起停电路的话没必要上PLC了吧。

网友C:
呵呵;自己先动一下脑;

网友D:
看样子是为了学习编程才用PL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已经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