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3):
最近学习超声波液位计了解到:为了避免,因现场工况温度与仪表出厂标定时温度不一致或相差很多,所带来的附加误差,很多智能型的仪表都会有温度自动补偿功能,比如,智能型超声波液位计,因声波速度会随着空气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一旦工况温度与标定时温度不符合时,液位计就会自动进行温度补偿。

求教,1、在结构上,带有温度补偿功能的超声波有什么不同呢?是多了一个温度传感器吗?在使用时,是要进入“按  键”找到“温度补偿”这一项,然后选择“打开”吗?
     2、很多的压力变送器也会有温度补偿,补偿范围0~70℃,难道压力传感器内部还装有温度传感器贴片这类的?

网友A:
你那超声波液位计温度补偿是怕环境温度太高或者太低影响测量液位,温度在测量液位计算公式中是一个定值参数,如果环境温度发生变化,液位计算公式系数也要变化才能测得准确,肯定加了个测温的传感器,一般是热电偶或者热电阻等。
压力变送器一般不会有温度补偿,假如变送器装置在温度大,变化大的位置,那么就是不合格的,影响测量值。介质温度变化肯定压力也变化,目的就是测压力,无所谓补偿。有种差压式变送器测流量时,由于温度变化,介质密度变化,这时候就用温度补偿或压力补偿,精确计算流量。

网友B(2014-07-09):
回复 网友A:
哥们  你很活跃啊 现在做销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没有,不是那块料。只是作为一个仪表新人。多向大家学习讨教讨教!!!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做项目

网友C:
好贴    学习   问下雷达液位计有温度补偿吗

网友D(2014-08-08):
顶个,学习下。新人
联合(联硕)机电为一家销售、生产企业主要经营:RKC温控器系列:
温控器RH400,CH402,CD901, CH102, CH902, CD701
预热器系列:
高频预热器Ty111-A,工频预热器Ty111-B
火花试验机系列
高频火花试验机,工频火花试验机,铜线火花试验机,火花机配件
内密控编码器系列:
OVW2系列,NOC-S系列,OSS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