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实际项目编程 求修改指正!!!

楼主(2014-04-13):
各位坛友好,之前我发布了一个帖子,询问关于一个实际项目的编程问题(欧姆龙PLC),得到了众位坛友的热心解答,个人非常感谢,尤其是知道一点兄。我自己又试着修改了程序,但是有些地方还是觉得不太对劲,请各位坛友看过后给我一些意见,帮我修改指正,谢谢!我这个项目是实现对混捏锅温度的控制。我将流程图和输入输出地址表再上传一下,后面是我编的程序。如有不清楚的地方,请回《关于一个实际项目的PLC程序的问题(急)!(选用欧姆龙PLC)》这个帖子查看,谢谢!

网友A:
新手,只能帮你顶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坛友好,之前我发布了一个帖子,询问关于一个实际项目的编程问题(欧姆龙PLC),得到了众位坛友的热心解答,个人非常感谢,尤其是知道一点兄。我自己又试着修改了程序,但是有些地方还是觉得不太对劲,请各位坛友看过后给我一些意见,帮我修改指正,谢谢!我这个项目是实现对混捏锅温度的控制。我将流程图和输入输出地址表再上传一下,后面是我编的程序。如有不清楚的地方,请回《关于一个实际项目的PLC程序的问题(急)!(选用欧姆龙PLC)》这个帖子查看,谢谢!
LZ,你上一个帖子没看,不好意思。这样的程序你可以在线模拟试下能否达到你的目的,你用I来控制时间证明是外部控制时间的输入而不是用PLC内部功能。温度的话你没有其他渠道(比如模拟量输入).最好先在线模拟一下

网友B:
还有点奇怪,新手选择CJ2M模块型PLC,应该选择一体机更好的学习吧。你在上面用到的1.**、3.**、30.**这些,在这里作用只类似于W下载到PLC后也不会有输入输出。不知道LZ自己觉得不对经是在哪里呢?

网友C:
现场调试 修改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kadgai兄,时间我想加入定时器,通过比较实际时间和规定时间的大小,比如1#锅干混或者湿混时间未到,则输出一个干混温度故障信号(Q2.1)或者湿混温度故障信号(Q2.2),时间我想设置为变量,另外温度我也想设置为变量,如何设置?定时器我应如何设置?这是我现在困惑的问题。望解答,谢谢!

楼主:
上面是干混时间或者湿混时间到,但是干混温度或者湿混温度未到,输出温度故障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kadgai兄,时间我想加入定时器,通过比较实际时间和规定时间的大小,比如1#锅干混或者湿混时间未到,则输出一个干混温度故障信号(Q2.1)或者湿混温度故障信号(Q2.2),时间我想设置为变量,另外温度我也想设置为变量,如何设置?定时器我应如何设置?这是我现在困惑的问题。望解答,谢谢!
加入定时器,在PLC里面用梯形图写的程序不需要设置变量,直接用就可以(用ST写的才需要定义)。定时器TIM 0 ### ,温度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