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3):
最近我们厂检修,想看看电机轴承,前端齿轮拆不下来.三抓拉马钩不上,两抓拉马力气太小,请问各位师傅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根据轮子大小选择合适的拉马,在轴上抹点油,用液压的拉马省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轮子大小选择合适的拉马,在轴上抹点油,用液压的拉马省力。
没见过液压的拉马呢!

网友C:
选择合适的三抓拉马

楼主:
小号拉马也不行。怀疑装配时,可能齿轮加热安装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液压的拉马 这个有 和千斤顶差不多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也要加热拆吗

网友F:
sew我们常拆啊!没感觉费力啊?

楼主:
请问下,3抓钩不上,你是用什么工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