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门维修经验

楼主(2014-04-13):
我厂一电动门,停电了就坏了。遥控器和墙上按钮都不能开关门。但是线路板上的开、关、停按钮都好使,能开关电动门。经过检查线路板,是晶振455坏了。换上恢复正常。

网友A:
楼主是如何判断晶振455坏的?

网友B:
同问,瞐振坏关墙壁上开关什么事?

网友C:
楼主详细说说怎么情况?

网友D:
晶振坏了能够判断出来,感觉很好。

网友E:
这赶脚好呀!晶振坏,电路板上的按钮能有效???

网友F:
你这相机是多少像素的?能拍成这样

楼主:
可以轻轻晃动线路板,晶振里面有响声,就坏了,晶振怕震,怕摔。我修过多个遥控器都是这样的。这个晶振跟接受频率有关,墙上的按钮和遥控器都是发射频率的。由于晶振坏了,遥控部分不好使,线路板上有手动按钮是好使的。

网友B:
哦明白了。

网友G:
晶振里面有响声,就坏了,这个还真没去试过

网友H:
这图片也太模糊了吧

网友I:
楼主好技术啊  可惜拍照就不怎么了啊

网友J:
做人要做陈冠希,维修要带照相机。。。楼主还是把相机先换了吧。。

网友K:
楼主经验老道,谢谢分享

网友L:
相机像素过高!不予显示!

网友M:
这个不是像素,而是焦距的问题,这个不能拍微距。

楼主:
用诺基亚2700拍的,光线太强了,效果不太好。

网友N:
     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O:
这个晶振跟接受频率有关,墙上的按钮和遥控器都是发射频率的。由于晶振坏了,遥控部分不好使,线路板上有手动按钮是好使的。 楼主这才是真正原因,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