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3):
从一台S7-1200的PLC上上传了程序和组态,存盘后下载到另一台S7-1200的PLC内,下载好后无法启动PLC,运行指示灯为黄灯指示,PLC一直处于STOP状态,尝试用软件启动,但还是启动不了。
PLC诊断提示:CPU 临时错误:“FC 2 中的 NIL PTR影响 OB 1 的执行
CPU 切换到 STOP 状态(无 OB 处理过程)”

楼主:
急请高手指点,怎么解决此问题

网友A:
s7-1200的硬件组态都一样吗?

网友B:
诊断都告诉你问题在哪里了,去仔细查查呗

楼主:
找到引起错误的原因了,但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因本人对此款PLC不是很熟悉,还请高手帮忙分析

楼主:
回复 楼主:
当我把这两段程序删除后,CPU可以进入RUN状态,但可能因为由于整个程序已经不完整了吧,整机还是运行不起来

网友C:
图上是MODBUS读写指令,和不能运行不知道中间还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