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转换开关LW5-16怎么用?

楼主(2014-04-13):
这个图中,用什么型号的万能转换开关?
我量LW5-16时,打到左边有三组是通的,打到右边也有三组是通的,但是打到中间全不通,图中的开关打到中间要有两个是通的才行。这要用什么样的开关?
我以前在厂里做过,用的好像是LW5-16,记不清了,但是现在我自己做为什么不一样了?

网友A:
你下一份万能转换开关的资料说明看看,百度文库有,我以前看过,有很多形式

网友B:
查下资料,也可以定做的

网友C:
如果有手册或产品样本,可以查一下;
记得还有一组数字,表示具体动作位置的。

网友D:
也可以到生产资料市场看看就OK了。

网友E:
您把开关拆了,调整一下凸轮就行了,就看您的凸轮组合!可以实现您的需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您把开关拆了,调整一下凸轮就行了,就看您的凸轮组合!可以实现您的需要的。
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