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3):
这是英文版的,进入F00参数保护,显示四个零(0000),闪烁。输入一个数也会输入,但是其他参数还是不能修改,查不到这种说明书,这有F00是显示一位数的,请哪位解释一下

网友A:
F00只有0和1两个选择,当你使用多功能面板时,就会显示1个位数。

楼主:
多功能面板是什么意思?可选择吗?怎么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功能面板是什么意思?可选择吗?怎么选

花钱买,4,5百一块,上面是LCD显示。

网友C:
你用的是这个面板吗?

楼主:
对,是这个面板,其他参数也有不一样的,比如E01这机器设定为34,看说明书根本没有34,这个E02设为35,E03设为36

楼主:
富士5000G11 FRN7、5G11S-4TD型号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都不知道吗?

楼主:
搞明白了,原来是客户定制的加密版变频器,16进制,密码猜去吧,德国设备日本制造的变频器,400电话根本不理,可是快10年了,谁管

网友D:
什么设备上的,我上次一台德国纺机,也是G11,不过通过渠道知道了密码,4位的。

LZ可以考虑替换新变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明白了,原来是客户定制的加密版变频器,16进制,密码猜去吧,德国设备日本制造的变频器,400电话根本不理,可是快10年了,谁管

你想富士怎么管?帮你破密码?那啥公司都不会管啊。

网友E:
日本早期到中国变频器。我好想有

网友F:
话说这密码能不能破解啊

网友G:
貌似这是 富士G11UD的变频器,密码有4位(十六进制)

网友H(2014-06-23):
你这个是纺织机专用的,主板有设置密码,从F00输入,不知道密码的话,可以解密,13261888765.

网友H:
回复 网友H:
顺便说一句,这个跟面板没有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