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3):
我单位一台进口设备的变频器最近接连5台损坏,拿到外面修理说是电源模块损坏。修修还可以用。其他生产线也是同样的变频器,但没有类似情况。我怀疑是电源的问题,但我简单的看了电压(400V)、接地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其他生产线也都是一个变压器出来的。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感谢!!!

型号为:AB Powerflex4 22B-A5P0N104(Rockwell)
故障现象:无显示。

网友A:
电源模块损坏,是什么随坏?要问清楚了。就比较好分析了。笼统的说电源模块损坏,不足以估计故障点的范围。

网友B:
估计不是电源问题  你也可以把变频器和其它的换一下看看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楼上好主意啊 估计还是变频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