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4):
请问:大功率电动机重新缠绕组以后怎么解决烘干问题?谢谢!

网友A:
有烘干房就可以了,还可以用调压器接电源利用电流烘干,还可以接一个太阳灯灯管在定子中间来烘干。

网友B:
用灯管吧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C:
通过调压器给电机线圈通电发热烘干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D:
我们以前是用大功率白炽灯或太阳灯放定子里面烘,不知道现在有么有更先进的方法?

网友E:
呵呵,用电焊机输出的可控电流来烘干大功率电动机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注意一点就是电流的值和线圈的温升一定要控制好。

网友F:
一般都是进烘房方便温度好控制。

楼主:
没有烘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