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4):
各位老师:
   我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给分析一下!
   我用ABB ACS510 7.5KW变频器带7.5KW水泵做恒压供水,控制位恒压供水控制器,使用ABB 标准宏,变频50HZ时 水压0.2MPA,变频输出电流10.1A,转矩70%,水压上不去,要是工频运行,压力都能到0.45MPA。变频器参数设置都对,电缆距离5米。
   不知道为什么变频50HZ与工频50HZ差别那么大 。

   电机参数:7.5KW,电流14.9,转速2900转,功率因数0.88。
  变频器为ACS510-01-017A-4,7.5KW,17A.

网友A:
还是改改参数吧,扭矩下来了,把扭矩提上来!

楼主:
改不了扭矩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电压有关系吗??

网友C:
可能工频50HZ电压大与380V

网友D:
改变2605号参数再看看结果

不行就恢复出厂设置,等待5分钟重新设置参数。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伴随变频器报警

楼主:
2605改过,没有变化

网友E:
2605 设置成1 测量一下变频器到50HZ的电压时多少。

网友F:
我也有这样的疑惑

网友G:
压力差相差近一倍呀,估计是变频器带马达的电流值无法到达最高值。
楼主对比一下工频与变频的电流即可看到差异,问题还是在变频器,或者就是恒压供水控制器控制变频器的的信号有问题。
楼主不妨断开恒压供水控制器控制变频器的信号,直接手动操作变频器,应该是可以和工频一样的压力。

网友H:
检查一下用变频器驱动时,电机的方向是否正确。否则没有道理的。

网友I:
我也觉得工频力度要大点啊

网友J:
这个问题是有点奇怪,难道转速不一样吗?转速一样的话,压力应该一样的。

网友K:
这样,你把变频器的最高转速(或者最高运行频率)由50改为55,还是0-10V的频率给定,此时就是55Hz了,而不是50Hz。看看电机的电流是不是能达到14.9A,这是一个思路,也就是说,通过提高电机的转速,使电机电流达到额定值。以此提高水泵的压力。

变频器控制因为有开关角,导致50Hz时,电压达不到380V。所以,通过提高电机转速,提高电机的输出转矩。试试看。

网友L:
除了频率还有其他差异你没有发现

网友M:
我也有同感,而且还是不同的厂家同型号的泵,工频和变频同一样输出,效果都不一样。工频就是比变频用力大些。

网友N:
就是电机在工频和变频的时候,方向不一致造成的

楼主:
参数都没有问题,也上过55HZ,电流就大了1A,去掉恒压装置,手动启动变频器加到50HZ(用变频器面板),还是那样。
变频器监测参数:转速和电机转速一样,电机是2900,变频器上是2880或者是2940,输出功率5.0KW,电压380到360之间。

楼主:
因为客户要原因,所以先说变频坏了,更换一台11KW的在试试

网友G:
要说严格测试的话,必须使用转速表测量。
变频器没带转速反馈装置吧,变频器的转速数据应该是不可信的。
如果转速还是一样的情况下,就是扭矩出了问题。
尝试更换变频器品牌或者型号。

网友O:
尝试更换变频器品牌或者型号。

网友P:
ACS510-01-017A-4,7.5KW,17A.
  变频器是220V的吗   如果是 输出电压没有380啊
压力肯定上不来了啊   换380的啊

网友Q:
期待后续结果!

网友R:
对应的电压小,功率输出也小了

网友S:
遇过这样的问题,至今也不知道什么回事,同一油泵带压启动,接西门子MM430,设启动完后固定50Hz运行,结果变频器无法启动,一启动就报警过载,把变频器线拆了,直接接3相380启动,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