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问题

楼主(2014-04-14):
一台变频器同时带多台电机,电机0.75KW,电机功率都一样,电机需要一台一台启动,不是同时启动,这样配线的话需要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加断路器保护么?变频器带着负载,如果负载突然没了,变频器会出问题么?会烧么?

网友A:
呵呵;切换时,要首先变频器停止输出,已经起动的那台切换到工频,另一台再接入起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太麻烦了啊,我打算直接切换进变频器,变频器那边应该不会报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切换时,要首先变频器停止输出,已经起动的那台切换到工频,另一台再接入起动;
必须要这样。
这样的应用在变频器输出到电机这一段要确保做好该切断的切断,搞不好会要了变频器的命。

网友C:
应该有个断路器控制变频器的输入电源,变频器输出的电压作为各电机的电源,各个电机的控制电路单独是工频电源,220伏或者380伏即可。电机漏电或者烧了,变频器就报警。我厂就是这样的,一台变频器带8各750瓦电机,运行2年了,没啥事。

网友D:
变频器输出额定电流要大于所驱动电机的额定电流总和。每台电机有独立的保护,接触器,断路器。你把变频器当成一个特别一点的电源来给电机供电。

网友E:
大不了炸机吗?楼主可以一试

网友F:
多台不同时工作的变频器调速控制,电机启动以后,达到额定点需要切换工频,再去启动下一台电机。这种控制可靠性不高,想这么小功率的变频器,真不如一对一的控制。用一台变频器,在转换时很出现很大的电流波动,变频器会坏的。

如果变频器在运行中突然负载消失,变频器的输出端子会产生很高的动态电压,这对变频器的输出功率模块,造成破坏性很大。属于恶性事故。

网友G:
这么小的电机不必要这样子做的,0.75KW的变频器国产的没几个钱,你的工钱更贵的

网友H:
变频器停止输出,但是在赫兹还减少的情况下,可以断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