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4):
下图是交直流入自动切换电路,市电电压经变压器T1降压后,再经整流、滤波、稳压后输出,供负载工作。同时,另一路通过整流、滤波产生的直流电压经RP分压加到VT2的基极,VT2导通,VT1截止。当市电中断时,VT2由导通转为截止,此时功率场效应管VT1导通,蓄电池通过VT1加于稳压电路,输出稳定的直流电压供负截。由于采用MOSFET进行快速电子切换,本电路达到电源不间断的目的。
……

qlin注:去掉文末广告性链接(以“……”代之),其余未变。

网友A:
很适用的设计

网友B:
不错的设计,感谢分享。
呵呵,可惜市电正常的时候不能对电池充电,是一大败笔。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那不是和应急灯差不多了啊

网友D:
      停电自动切换。需要另外给电池充电的电路

网友E:
上面的电路是不对的,irf730是N沟道管,sg都反偏了表情,起作用的是寄生二极管,本来用一个二极管就能解决的问题,搞得那么复杂,问题是还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