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4):
模拟信号温度,压力,流量等常见的4-20ma的信号,现场压变送器将信号采集传给PLC,PLC需要对其进行换算,得出一个比如温度多少度的数值显示给用户,该怎样做,完全没头绪呢,请大神教我该咋样做。

网友A:
看下方程式就行了 百度

网友B:
呵呵;模拟量转换数字量都是直线对应关系;

网友C:
拿温度举例吧:
0-100℃ 对应电信号 4-20 ma

PLC将其读取,AD转换后得到0-4000的数字量

对应关系为Y=250x-1000;
其中x取值为4-20ma
y取值为0-4000

网友D:
要看什么模块,不同的模块量程不同。

网友E:
       线形关系或称二元一次方程。

网友F:
4-20ma的信号接到模拟量通道如PIW256(硬件组态设置4-20mA),PLC直接将4-20mA对转为对应值0-27468,这个值存储在PIW256中,你直接可以去度取数值,然后可以通过程序将0-27648按比例换算为你要显示的数值如:0-1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