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异响求帮助

楼主(2014-04-14):
调整了铁芯的位置,还是振动的响个不停,380的线圈

网友A:
检查一下磁铁之间是否干净,无灰尘.

网友B:
380V电压够么,欠压的话会啪啪啪

网友C:
铁芯问题

网友D:
看看铁芯短路环,断了的话也会答答答的。

网友E:
整体寿命已经到了
换新的。

网友F:
看触点都不行了,换了吧

网友G:
主要还是铁芯的问题。有油污或短路环损坏都会这样。

网友H:
触点都打花了 这还不换?

网友I:
呵呵,真是老板的好员工,不错,研究精神值得老板的口头奖励几句。
1、检查铁心的纯铜小圆圈(短路环)
2、用砂纸打磨两块铁心的接触面。

网友J:
(1)首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线圈电压.若正常,再拆开铁芯,检查有没有灰尘和杂物卡住,衔铁与铁芯面接触不良。
(2)以上都正常,检查短路环有没有断开了。
(3)检查所有触头弹簧压力,有没有弹簧卡住,而使衔铁不能完全吸合。

网友K:
正泰的,该换了。

网友L:
别小气了,换啊!

网友M:
线圈发热过也回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N: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线圈电压,拆开铁芯,检查是否有灰尘和杂物及衔铁与铁芯面有否接触不良。不过凭个人感觉应该是寿命到了,换个新的

网友O:
同意10楼主的说法。

网友P:
短路环故障的情况较少见,但也可以考虑;
另,机械上有无卡滞等现象。

网友Q:
清洁下吧

网友R:
应该要换了啊

楼主:
刚开始是短路环掉了,后来我找到用胶水粘上去了,再用沙纸彻底打磨了铁芯的吸合面,发现吸力超大,也不发出异响了,动静触点也吸合的更紧了

网友S:
就是嘛,看看那触点都烧成什么样了?还在用,能不异响吗?才怪。说明带载吸合释放太频繁了,而且灭弧罩呢?正常状态是否有灭弧罩呢?

网友D:
这中现象出现,铁芯脏和短路环断的多,至少我这里是这个原因,我公司是制粉公司。

网友T:
贴心短路环,机械卡或线圈匝间轻微短路吸合不到位。

网友U:
铁芯上有灰尘吗
触点不好了吧
电压够吗

网友V:
最好换新吧

网友W:
确保线圈电压正常,短路环没有断开,清洁两块铁心的接触面后,再在两块铁心段面抹点黄油

网友X:
打磨铁芯后抹薄薄的黄油效果会更好的。

网友Y:
敲两下 去去土就行
但是用不久了

网友Z:
短路环坏了。有异物卡住,电压不够。也就这几点原因。要我直接换新的

网友AA:
两块铁心段面抹点黄油才是黄道

网友AB:
一般欠压、短路环断开或内部哟异物卡住会造成此故障..

网友AC:
如果线圈是好的,电压也正常,那应该是铁心方面的问题,有可能接触面不干净,或者位置不正,还有就是某一负载触点有积炭黏住了,一一排除吧,我就这么干的,呵呵,望高人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