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跳转指令

楼主(2014-04-14):
梯形图编译时提示跳转指令未定义什么意思,求指教

网友A:
上图!这么说没有印象!!!

楼主:
错误:步在第 9 条 (6, 1) - JME 未定义 - 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帮我看看 图已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错误:步在第 9 条 (6, 1) - JME 未定义 - 1

JMP与JME指令成对使用,你的JME指令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完整上传或者贴出你的程序,一点点片断的讨论比较适合赚积分,不适合解决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能把原始的错误信息截图发上来吗? 程序最好完整一点,要不没法读

还有你也可以尝试步编程,应该能够取代跳转指令

网友C:
引用 楼主:

错误:步在第 9 条 (6, 1) - JME 未定义 - 1
你到第 9 条看看是不是有个JME指令,在它前面缺少JMP指令.
或在36条前有END指令
或你在添加JME后,没有再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