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4):
MCGS与S7200 通信状态为-1  是因为啥啊?怎么解决啊?

网友A:
通讯状态貌似没有赋值啊。
是不是电脑模拟运行时,MicroWin没有关闭?或者其他软件占用了串口。

网友B:
通讯设置有问题吧,-1应该是通讯没成功。

网友C: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