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4):
1、在“变频器多段速控制”窗口,如图1,其中,各段速按钮TS_0--TS_7设置为“位状态切换开关”,分别为S7-200的M0.0-M0.7,每个按钮的读取和写入地址相同,频率显示元件BL_0--BL_7显示与否受控于相应的M0.0--M0.7。
2、PLC的程序,如图2;
3、PLC和HMI(WEINVIEW  MT6070iH)程序下载、运行,如图3;
4、在图3的状态下,首先触按的任一键都可以有效,达到目的,如,触按“速度六”,则“速度六”有效,如图4;
5、降速时,如,在“段速六”有效时,触按“段速三”,则“段速六”无效,“段速三”有效,实现顺利切换,如图5;
6、问题来了,升速变速时,实现不了转换:如图6,当“速度三”有效时,触按“速度七”按钮,该按钮只是瞬时有效,然后立刻无效,而在此过程中,“速度三”一直有效,无法切换!

是PLC程序有问题,还是HMI按钮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A:
OMG!看得我头大!如果你要复位M0.0到M0.7,把R下面那个1改成8就行了,不用一个一个复位

楼主:
哈哈!不是全部复位,按下的按钮,其M0相应的位,置1,其它的位,置0。

楼主:
问题解决啦!
每个按钮判断是否按下去的指令后面加个上升沿捕捉指令,即可实现,例如,对第一个按钮“段速一”,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