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4):
我的电脑系统是win7 64位旗舰版,我安装了这个软件之后,运行这个软件进去很多图标都是灰色的,不能点,也没有用,也不能创建新工程,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请求帮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系统是win7 64位旗舰版,我安装了这个软件之后,运行这个软件进去很多图标都是灰色的,不能点,也没有用,也不能创建新工程,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请求帮忙?谢谢

安装时如果勾选了监控模式,那么你将不能新建工程………………

解决方法,卸载软件,然后重新安装,安装过程中不要勾选监控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勾选监控模式   我创建新文件,点击确定时,然后显示 -----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怎么回事?

网友B:
回复 楼主:
8.86不支持w7 64吧,你装个GX works2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gx work2  你确定支持win764位 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gx work2  你确定支持win764位 吗

GX Works V1.69S支持了Win7 64位系统。

然后三菱先后发布了V1.77-》V1.91-》V1.98P-》V1.493P-》V1.501X->>V1.507D

从V1.501X开始,提供了对Win8系统的支持。

网友B:
回复 楼主:
支持我装的就是

网友D(2015-07-29):
回复 网友B:
两者有何区别呢?

网友E(2016-05-09):
我只想知道三菱仿真软件GX_Simulator在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