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数字激光传感器2路输出有什么用

楼主(2014-04-14):
这种数字激光传感器2路输出有什么用,拨到通道1和通道2有什么区别吗?设定还是一样的设定吗?

网友A:
基恩士,我这里也用得多。一直没搞太懂,两路输出有点分别,其中一路可靠性,灵敏度都要好得多。可能是我没玩懂。

网友B:
公司用这种传感器至少也有一百条,这个功能我还真没试过,哪天有空看看!

楼主:
看来只能找客服问问了

网友C:
功能的分工,可以设定不同的输出定义

网友D:
是否也有两个输入通道?可能是为了能同时放大两路传感器的信号,节约成本?我没看过说明书,纯属猜测~

网友E:
一路NPN 或者PNP 另外一路可以是模拟量的 订的时候要要求的 否则不带的

网友F:
这么先进的传感器 学习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看明白啊,能否通俗地讲下通道1和通道2的区别

网友G:
我们公司也有用很多这种位移的传感器,我也是一直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