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4):
设定一定的频率,负载加重了点后,电机的转速会变化吗?
或者还是之前那个转速,只是输出功率相应的加大了?

0—50HZ对应的速度是线性的吗???

网友A:
是的,但不同的电机比例不同。

网友B:
      基本上是线形对应的。

网友C:
同一台电机 频率高转速也会高起来

网友D:
基本上频率高 电机转的快

网友E(2014-05-23):
我认为转速应该略有降低,因为负荷增大,转差率有相应有点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