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4):
各位大哥,我是PLC新手,在学习三菱FX2N PLC编程时用的GX Work2编程软件练习的,但有几个教程上的命令在软件上却输不进去,详细描述如下;
问题1:执行主控指令"MC N0 M100"之后,在下方的图形上无法输入"N0 M100",但我看教程上写的都是要在下面的图形的竖线上输入"N0"做为一个常开触点的。下面是教程上的图像。
问题2:在执行步进指令时,在SET S21后的下一行指定应先输入STL S21,但在编程软件上输入STL S21后这会直接占据一行,而且对下面的程序执行无影响,不像是教程上指示的那样“STL S21”做为一个常开触点。
如在SET S21下一行的最开始直接输入“LD S21"那么S21做为一个单纯的常开触点也无法像教程上所描述的作用,后面的Y001虽然可以输出,但转到下一个状态后(比如S22)Y001的输出状态不变。下面是我自己编时候的图像
求教怎样正确的在软件上输入STL S21.下面是教程上的图像。

网友A:
GX编程软件显示如下
以前的FX软件就是你图片上的那种

网友B:
你那图中是很老的软件显示,后来的软件你切换到监控状态或是防真测试状态看下。

网友C:
新版软件是这样的,你贴的那是旧的软件版本的格式,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D:
回答问题一:不要输入,监控的时候自动生成

网友E:
这个时编程软件版本的问题,不影响实际程序运行。
关于那个主控指令"MC N0 M100",你只需在编程软件中输入就行,在梯形图上无法看到,只有在监控模式下才会看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能帮忙给份新版的软件么,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能帮忙给份新版的软件么,谢谢。

新版软件在三菱官网提供下载。

网友G:
mc n0  m100 用大括号输入的[mc n0 m100]
你试试应该可以的,我直接试过可以的。

网友G:
还有我想问下你是不是吧M0输成MO了呢。

网友H:
楼主  请问你的gx work2 在 win7 64位系统能装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的是在32位上装的,那个64的我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最好是XP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这样试过了,不行,谢谢!

网友H:
回复 楼主:
呵呵  我昨天装好了

网友J:
WIN8都可以装的,何况WIN7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自己去百度搜下,大把的
http://www.pc6.com/softview/SoftView_62038.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装了新软件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还需要请教你下,我装完软件老是出现这个问题是咋回事呢,新建工程时就这这样,帮忙指点下吧。先装的通用环境,后装的软件。

网友A:
可能安装顺序不对,按照安装说明重装一次试试

网友K(2017-11-07):
请问我这个程 序可以这么写吗?是自动送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