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4):
现在我们车间拉线上的变频器老是报警OP,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应届生,以前没接触过变频器,我们厂的变频器是松下的)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fc394cd8d15abe23482f4dbc.html?pn=51
62页

正确流程先给变频器上电,再给运行信号。反则报op故障

网友B:
启动信号一直通着啊

网友C:
如果外面信号没有问题那估计输入点有问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