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琳散散的整出的图。。

楼主(2014-04-14):
这个貌似是最简单的正反转。貌似画出来了。花了几天无聊时偷偷画的图。不知有问题没。求多多指教,哪里有不完善的地方。有木有跟完美的画法?

网友A:
保险丝的应该用FU1表示,热过载用FR表示,KA1是用来表示中间继电器的吧,启动、停止按钮可以用SB1\SB2\或者用QA\TA表示,KA2-2,KA3-2这两个常闭点是多余的吧。接触器KM2没有标出来。控制线路不能用地线啊,可以用零线,或者两个火线。可以说一下你用的制图软件吗?

网友B:
上部左端PE(开关端子7),是不是N。

网友C:
这指示灯有用吗

网友D:
你很多图形符号的标示都没改还是系统默认的。LZ跟我用的一样的系统画电路图的说,这个系统就是打印出来的图纸很小很细

网友E:
地要用零线,pe要单接。

网友F:
错的地方太多了,很多标示字符都错,至少可以找出10个问题

网友G:
哈哈,楼主估计没有认真看看吧。

网友H:
太多错误了啊

网友I:
又一个零线当地线的

网友J:
地线当零线使,指示灯压根就不会亮,地线上还装有保险。

网友K:
错的地方太多了,你可以由简单到复杂来学,点动、启保停、正反转和星三角。

网友L:
星形的接触器呢?那个指示灯还能亮吗?

网友M:
问题大大的。接地和地线混淆了。小心触电

网友N:
这个图的危险系数太高了。。。

网友O:
好像用的电气CAD软件吧,总感觉是半路出家的一样。还需继续努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把它改成N线?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星形的接触器呢?那个指示灯还能亮吗?
指示灯是化蛇添足弄上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哦。忘了地线不能装保险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星形的接触器呢?那个指示灯还能亮吗?
这个好像是正反转的,不用星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很多图形符号的标示都没改还是系统默认的。LZ跟我用的一样的系统画电路图的说,这个系统就是打印出来的图纸很小很细
能不能把打印的图纸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的应该用FU1表示,热过载用FR表示,KA1是用来表示中间继电器的吧,启动、停止按钮可以用SB1\SB2\或者用QA\TA表示,KA2-2,KA3-2这两个常闭点是多余的吧。接触器KM2没有标出来。控制线路不能用地线啊,可以用零线,或者两个火线。可以说一下你用的制图软件吗?
KA2-2,KA3-2这两个常闭点是互锁的哦亲。这个控制用了接触器互锁加按键互锁。等于是双重互锁。改天再改改拿上来让大家指教!谢谢啦哦!

网友D:
图纸打印放大是可以的,打印的时候放大2.5倍记得,但是打印出来的线条还是很细的,看着不舒服的。

网友P:
按11楼的来,先画出基本电机控制电路,功能在一点点加,这样通过很明白的。

网友Q:
也学习了不少!

网友R:
电机接零保护不应标PE。

网友S:
PE和N 还是分开的 PE 地 N中线线0

网友T:
除了PE 接电机外壳,接触器线包接N以外,其他的,都可以用。没什么不可以的错误。但是PE和N的使用,是原则性的。必须正确。

网友U:
地线接保险丝?
灯会亮吗?

网友V:
你这个是TN-C系统啊,零线和地线共用一根,应该标NPE,另外NPE这根线是不允许断开的,所以地线上接熔断器也是错误的

网友W:
你这图看的头大

网友X:
楼主这软件还可以仿真吧?

网友Y:
问题多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这软件还可以仿真吧?
貌似可以仿真的。

网友Z:
      指示灯悲催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S:
PE和N 还是分开的 PE 地 N中线线0
这个图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