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5):
请问:贵司线路是三项四线制还是三项五线制?

网友A:
LZ打错了还是。。。。。。。

网友B:
三相四线,经济。

网友C:
我们是三项五线

网友D:
是线不是项,我们是三相五线

网友E:
三相五线

网友F:
由你而定,

网友G:
我们公司新厂房供电是三相五线,老厂房是三相四线。

网友H:
tn-c已经淘汰,一般不用,现在一般用tn-s比较好

网友I:
我们公司一律三相五线。

网友J:
我单位是3相4线。

网友K:
三相三线你信吗

网友L:
必须三相五线

网友M:
在钢结构厂房里3相4线跟3相5线是一样的

网友N:
我们公司的是三相五线制,不过零线和地线用万用表测量是通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M:
请赐教

网友O:
三相五线的

网友P:
三相五线制

网友Q:
一般是三项五线,但是很多厂零跟地到后来都变成一跟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N:
零线和地线其实是同一条线,变压器输出是3相加1条地极线做零线变成3相4线了,我们的地球是最大的零线(地线)

网友R:
四线居多吧

楼主:
看来是四线的居多。

网友S:
引用 网友H:
tn-c已经淘汰,一般不用,现在一般用tn-s比较好

淘汰一说,有无根据?

网友S:
引用 网友M:
在钢结构厂房里3相4线跟3相5线是一样的

为什么?

网友S:
引用 网友Q:
一般是三项五线,但是很多厂零跟地到后来都变成一跟了

见过这样的例子吗,是否规范?

网友T:
标准三相无线。

网友U:
三相四线

网友V:
现在基本都是五线制

网友W:
不要省钱
三相五线。

网友X:
我们单位防爆厂房、有精密仪器的都是三相五线制,其他的是三相四线制。

网友Y:
这就是江湖乱象,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无知造成。

网友Z:
现在在用的是三相四线制,从使用安全角度看,应该用三相五线制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