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的标定

楼主(2014-04-15):
   买了个s型称重传感器,激励电压0-10v,2正负0.002MV/V.用变送器通过485通讯。然后客服说要做标定,那么标定是什么意思呢?步骤是怎样的?

网友A:
标定指的是对变送器标定。
比如当传感器下挂0kg,变送器输出为0mA;挂50kg的砝码,变送器输出调节为20mA。注意砝码精度,砝码质量必须大于满量程的百分之二十(或者更高)。
变送器上一般有按钮可以调节,通讯的话厂家一般提供标定软件。

网友B:
你这个肯定写错了,是笔误。应该是2mV/V,而不是0.002mV/V,如果是后者,那传感器可就太不灵敏了。哈哈,差了1000倍呢。一般的力传感器的灵敏度,都是2mV/V,这样当10V供电电压时,最大的满度输出是20mV。国内的传感器,基本都是这个灵敏度。

所谓标定,就是给力传感器加标准砝码,然后在输出显示上看其规格化的物理量如果是重量就是kg,如果是力就是N。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好像明白啦。过程就是标出最大值和最小值是吗!~然后对应的就是0到20mv是吗。其他事情是由变送器内部换算的吗?
如果,我用plc自己做标定的程序的话,标定换算都在plc和触摸屏的程序完成。能否说一说步骤。尤其是换算原理啊。
还有如果不是线性变化,那又该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要做plc程序,就是不是很清楚标定计算原理了啊,呵呵,还是非常谢谢你的

网友B:
标定这活,原理一点都不难理解的。就是传感器的测量信号对应你要的物理量换算的关系。都是系数。计算和显示都不是难点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了个s型称重传感器,激励电压0-10v,2正负0.002MV/V.用变送器通过485通讯。然后客服说要做标定,那么标定是什么意思呢?步骤是怎样的?

    应该是标定好的啊,还要用户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