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是2根线电源并接输入吗?

楼主(2014-04-15):
这是中密度纤维板的纵锯主电机电路图 有变频器 哪位大哥讲讲谈谈看法:
37KW的电机 额定电流72按,是因为电缆太大不好放线,做成2根线放的吗, 说说右边变频器68-u01U01
Z1 Z2 Z3,起什么作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星三角启动,至于右边的那个东西个人感觉不是变频器,应该是个检测线圈电流的继电器,A1/A2输出报警信号。

网友B:
正反转吧

网友C:
右边变频器68-u01U01没找到啊

网友D:
零速检测 ??上张完整图来瞧瞧

网友E:
就是一个星三角

网友D:
http://www.schneider-electric.cn/sites/china/cn/support/faq/faq.page?page=content&country=CN&lang=ZH&locale=zh_CN&id=FA145233
http://www.schneider-electric.cn/sites/china/cn/support/faq/faq.page?page=content&country=CN&lang=ZH&locale=zh_CN&id=FA145232

网友F:
就是星三角电路

网友G:
星三角电路没有变频器。

网友H:
星三角降压电路

网友I:
有点像正反转,图纸不完整看不清

网友J:
看不到全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