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程与电流输出

楼主(2014-04-15):
带hart协议智能型压力传感器,量程0~5bar,4~20mA输出,精度误差0.5%F.S,当20mA输出对应5bar时,F.S=5bar,当20mA标定为3bar时,F.S是否=3bar,还是5bar呢?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FS就是满量程,5bar,不会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头像 挺销魂的

网友B:
4到20mA对应0到5的量程,你把量程上限5改为3时,你说的这种变送器零点还是0,现在量程是0~3.

网友C:
我在使用过恒河流量计时曾经这样调过相关参数

最后结果就是仪表显示超量程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缩小20mA对应值,会显示超量程报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