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5):
本人小白,求助大神,请问由电路板出来的数字量信号输入到PLC输入端,是否需要加隔离措施?

网友A:
呵呵;你电路板出来的数字量信号具体是什么样的?电压多少?还是只一个触点信号?

网友B:
逻辑1信号(最小)  15VDC,2.5mA
逻辑0信号(最大)  5 VDC,1mA
样本上全有。

网友C:
最好还是用光耦或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D:
干接点信号不用隔离,可以直接接入,如果是湿接点,要考虑0/1的最大最小电流,电流

网友E:
PLC自身输入已经有光电隔离了,不需要再经行隔离处理!

网友F:
看信号特点,一般加个隔离也花不了多少钱。虽然PLC内部本身就有光电隔离,但是外部不加的话,内部就容易坏,内部坏了代价岂不是更大。

网友G:
对,如果对其输入的形式不了解,最好用干触点形式给PLC开关量输入。这样最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