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5):
我想现实一个功能,就是程序运行到一定时间(例如3次,或者1天)后,整个程序就锁住不能再工作?
好象M8000和M8002又没法受控制,是吗?那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例如FX系列   LD=  D0  K1
            CJ  P63
当然,实际肯定还有一些保护现场的工作,以策保安全。

网友B:
用断电保存寄存器。

网友C:
时间到输出指令禁止输出就行了

网友D:
       人家找人解掉就可以了。遇到过30PLC时间锁的问题,还好没有密码,修改程序就OK啦。

网友E:
如果只是试验,尚可;
如果针对设备,本人反对这种做法,无论何种理由。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实验而已,想看看PLC具体还能现实什么功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肯定是要设密码的~!时间锁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具体程序,例个给我看看

网友F:
下图是实际使用程序部分,X0断开情况下,在3秒内连续按下5次X1按钮及解除限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肯定是要设密码的~!时间锁是什么意思?
   到一定时间,把程序引入死地。

网友G(2014-05-16):
我反对使用m8034在加密处理,但有些厂家和商家在账还没清的时,商家不得以才出这下策是可以原凉的。

网友H:
我就碰到过厂家设置的时间锁,太不要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