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5):
在画面上显示有备妥,但是点击运行的时候总是报故障,在控制柜内做假驱动的话现场设备可以动作,请各位大神们指导迷津,我用的是Concept和Monitor Pro

网友A(2015-05-06):
你在中控看到已经“备妥”,点“运行”提示报警,在现成操作给个信号可以运行,说明现场没问题,需要要中控机柜室检查,找到机柜室对应的DO模块,当点击运行时,相应DO输出有没有24V,如果有,对应的断路器是否动作。